用caxa2007打开exb格式文件,提示格式不对,请教

楼主(2015-09-05):
用caxa2007打开exb格式文件,提示格式不对,怎么打开呀?急急急

网友A:
那是提醒你软件版本低,而文件版本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提醒你软件版本低,而文件版本高吧

用caxa2013机械版也打不开,提示文件格式不对。

网友:
我的也打不开

网友(2016-11-23):
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打不开的文件基本都是早期版本画的图,可以尝试用早期版本的软件打开再保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