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请教各位大师傅一些问题

楼主(2015-09-05):
大家好,我是一枚刚出来实习的学生,学的专业是机电一体化,实习一个月了,目前在一家铸造工厂做维护(厂里生产制动鼓和桥壳);维护的设备是 苏铸静压造型自动线,因为刚来一个月,对线上的设备还不够了解,现在停留在不知道怎样去分析设备最容易产生的故障在哪些地方,出现故障后怎样判断哪里是故障点,拆设备时怎么拆,先拆哪些怎么拆可以提高效率!现在对这些很迷茫没有方向不知道从哪开始!请各位大师傅指导!

网友:
要做设备维护,首先要了解熟悉设备,知道设备的工作原理,多看看使用说明书,知道如何操作设备,另外就是按照公司的设备点检表,巡检表,认真的对设备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有安全隐患的要提前预防性维修。

网友:
看看备件库。查查备件耗损量大的备件(易损件),看设安装图,搞懂设备工作原理,当然勤奋点,多问师傅也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