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深孔,请教

楼主(2015-09-05):
在直径为57mm,长为230mm的圆棒上钻深70mm,M20*2的孔,怎么弄,有经验的直角一下。多谢。

楼主:
孔深70,0到+2丝

网友A:
深径比不到5,算不上深孔。普通的麻花钻都可以,讲究一点硬质合金钻头。要提高效率的话用带内冷的钻头,转速2000转左右,进给0.1-0.2每转,一个孔半分钟足够。

网友(点评):
57的钻头你开2000转,0.1-0.2的进给???

网友:
这不是深孔吧

网友:
直接钻就行,加上足够的冷却液

网友:
这应该都算不上深孔

网友:
随便一个车床就能搞,还要指教吗?

网友:
这个公差钻完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深径比不到5,算不上深孔。普通的麻花钻都可以,讲究一点硬质合金钻头。要提高效率的话用带内冷的钻头,转速 ...

做M20*2的孔是用57的钻头吗   先把人家说的看清楚

网友B:
M20*2  70深的螺纹?

网友:
M20x2  明显是大径20、螺距2的螺纹孔,用18的钻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M20*2  70深的螺纹?

是的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回答。刚接触这个行业不懂啊。要做就行了。。谢谢大家

网友:
是钻M20*2牙的底孔吧,也不是深孔啊,直接钻就好了

网友:
深径比不到5,算不上深孔。普通的麻花钻都可以,讲究一点硬质合金钻头。要提高效率的话用带内冷的钻头,转速2000转左右,进给0.1-0.2每转,一个孔半分钟足够。
57的孔,2000的转速,笑话。显然是一个没有干过机加工的人。不管用什么钻头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