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直径塑料管上钻32直径孔,怎样加工能快些

楼主(2015-09-06):
各位专家,我现在有一台钻床,功率足够,在63mm直径的塑料管钻32mm直径的孔,塑料管厚度只有2mm。现在我用的是开孔器,钻是非常容易钻,可是开孔器开出来的32mm圆片会不断堵塞在开孔器里面,每开几个孔就要拆下来清理,严重降低钻孔速率,请问各位专家,有什么好办法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A:
把床子倒过来。

网友(点评):
开孔器里肯定还会不断被圆片堵塞。

网友(点评):
开孔器里面加弹簧可行吗?

网友B:
可以做个工装,将塑料管套在工装里面,限位以后就可以在钻床上搞定了。你可以试试。

楼主:
能详细说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做个工装,将塑料管套在工装里面,限位以后就可以在钻床上搞定了。你可以试试。

或者画个草图可以吗

网友:
遇见过类似的问题,“圆片不断堵塞在开孔器”,曾经想过做个直径大点弹簧(直径介于32和定位转头之间)放在里面,可惜量不大,没试验过。
   顺便吐槽一句:开孔器的设计,对于这种管状开孔,真心不合理。

网友:
用铣床,特殊的铣头,一次一排,肯定快很多!

楼主:
有什么洗头推荐吗

楼主:
直接用一个32mm的钻头可不可以呢

网友(点评):
直接用一个32mm的钻头当然可以.只是需要自己磨

网友:
直接用一个32mm的钻头磨成山子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床子倒过来。

开孔器原配的弹簧,还是会夹原片,久了之后,弹簧会失效

网友:
把钻头磨平钻,中间凸出点,也就是楼上所说的山字形,这样钻后小圆片容易掉!
原理和开孔器是一样的

网友:
在开孔器的圆端面上钻两小孔,钻几个孔用铁丝透一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