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向脚撑稳定性怎么样?请教

楼主(2015-09-06):
想请教下社区的前辈们,有谁用过万向脚撑吗,稳定性怎么样,会不会相对固定脚撑有倾斜的可能啊,之前我们机器一直都是用的固定脚撑,但是在装卸运输落地的时候,脚撑容易破裂损坏,现在打算用万向脚撑替代呢,希望给点意见啊
图片为网上截图(没有去掉水印,还望解答)

网友A:
调节起来很麻烦,不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节起来很麻烦,不建议

你好,你是说这两种脚撑都比较麻烦吗?如果不用这种,考虑到成本不增加的情况下,可以用什么替代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你是说这两种脚撑都比较麻烦吗?如果不用这种,考虑到成本不增加的情况下,可以用什么替代呢

选型的时候没有考虑承载吗?
考虑这个因素就不会那么容易破裂了

网友:
虽然没怎么用过 ,其作用只是为了提高在一些不平整地面的适应性,倾斜度肯定是有限的,详细请咨询一下相关厂家把。再说运输落地损坏用这个也太牵强了吧,不能在吊装,缓冲保护方面想一些办法吗。

网友:
楼上的说的都是对的,我们公司用脚撑也都是设备运输过来,安装时才上脚撑,途中做好缓冲保护等。

网友:
最好不用,万向角你看看别人的使用工况喃,直接是针对有一定斜度的平面,你装卸车的时候是你们自己装卸的时候吊斜了整机导致一边先着地才损坏了。最好是到现场在装配固定脚支撑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你是说这两种脚撑都比较麻烦吗?如果不用这种,考虑到成本不增加的情况下,可以用什么替代呢

调节麻烦?这种脚轮具有很好的平衡调节作用,具有方向自适性,我们公司就用的这种地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调节麻烦?这种脚轮具有很好的平衡调节作用,具有方向自适性,我们公司就用的这种地脚

万向脚撑螺杆的里面是一个球头吧?

网友:
如果不是客户要求绝对不会发生倾斜的可能。但与机体连接部位的螺纹要适当加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