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光ABS表面如何祛除水渍?

楼主(2015-09-06):
    各位,小弟是从事家电行业的,主打加湿器产品,现有一款产品(LG ABS 121H),水箱外壳需要整体浸泡在水中检测是否泄漏,每次检测完后,从水中取出水箱外壳,用气枪吹干后,在包装阶段,总是会发现有水渍,抹布擦拭很难清理干净,能否用酒精、醋酸等溶剂来擦拭?是否会对ABS高光面造成影响?在网上找了很多资料,各种说法不一,之前都是用清水和纯棉抹布清理,发现很难清理干净,求指导。

网友A:
为啥水箱外壳一定只能浸泡在水中检测是否泄漏?

木有其他方案可选用吗?

只要改变检测方案,楼主的问题自然消失无需困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水箱外壳一定只能浸泡在水中检测是否泄漏?

木有其他方案可选用吗?

目前公司的状况是只能用水检测,有参考别的公司,有试过用气压检测泄漏,但是微小的渗漏是检测不了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公司的状况是只能用水检测,有参考别的公司,有试过用气压检测泄漏,但是微小的渗漏是检测不了的。

你们的方案就这么样,再也变不出花样了吗?
微小的渗漏是检测不了的。

为啥检测不了? 分析过其原因了吗?是方案不可行?或是检测仪器精度或敏感度的问题?或是检测手法问题?

网友B:
买海棠粉,然后用无尘布(湿润),沾点,再轻轻的擦拭看看

不过大面积的不好弄,建议用其他测试方法,或者用纯水带风切试试

网友(点评):
看了楼主说“设备投入不能超过1K人民币”。买3盒月饼都不够,大伙就一起围观赏月咯。

网友(点评):
哎,这个投入,让人蛋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海棠粉,然后用无尘布(湿润),沾点,再轻轻的擦拭看看

不过大面积的不好弄,建议用其他测试方法,或 ...

有考虑用纯净水测试,但是这样清洗几个,水会变脏,而且不是无尘车间,成本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的方案就这么样,再也变不出花样了吗?为啥检测不了? 分析过其原因了吗?是方案不可行?或是检测仪器 ...

目前要求用最简单最快捷的方法做检测,设备投入不能超过1K人民币。前期是将气管接入一个螺纹孔,加压,检测是否漏气,但是检测完后,会有渗漏的现象,很微小的孔,气压比较难检测出来。请大神指导,我对这方面不是很了解。

网友(点评):
买个气动羊毛轮研磨头,跟汽车抛光一样的方法,1000块只能搞这个了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靠谱啊

网友(点评):
问题是现在因为要浸入水中检测,取出来,干燥后,水渍很明显,需要多人去擦拭,有没有在水质和擦拭方面更好的方法?

网友:
用油,或者酒精当作气泡介质,或者玩抽真空!!!!!真空机便宜的几百块钱,接块压力表,抽0.08MPa,2分钟无压降!!!

网友(点评):
有好的资源推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