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的转速分高中低,分别是多少转或多少mm/min?请教

楼主(2015-09-06):
轴的转速分高中低,分别是多少转或多少mm/min?O型圈的旋转运动密封可适用哪种转速?谢谢

网友A:
高转速2W,中的就8000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转速2W,中的就8000左右吧

stx的?

网友B: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d=382482&extra=
橡胶圈,小心焦耳-卡夫效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2482&extra=
橡胶圈,小心焦耳-卡夫效应

采用O形圈。那就更加不行了,因为它虽然耐压够了,但速度范围只有0005-03/秒。

关于这句话结合教材我感觉他速度范围说的是往复运动的速度范围而不是旋转运动吧?旋转运动适用于低速旋转运动。所以我想问问这个高中低速分别多少转。感觉书上这部分说的有歧义,它没有明确说这个0.005~0.3是轴向运动速度还是周向运动速度。

网友:
6 . O 形圈用作旋转轴密封
O 形圈也可用作低速旋转运动及运行周期较短的 旋转轴密封。当圆周速度低于0 . 5 m / s 时,O 形 圈 选择可按正常设计标准 ; 当圆周速度大于0 . 5 m / s 时 , 须考虑拉长的橡胶圈受热后会收缩这一现象 , 故选择密封 圈使其内径比起被它密封的
轴径约大2 %,上述现象就可以避免。密封圈 在沟槽中安装后 , 导致密 封 圈 受到径向压缩 , O 形圈 在沟漕中 形成微量波 纹状, 从而改善了润滑条件。

( 2 ) 回转 密封时 0形圈可斜 置
0形圈用 于回转 密封时 ,线速度不能 太大 ,一般
以 0 . 3 — 0 . 5 m / s 为宜 ,否则 会 漏 油。因 为 0形 圈用
于旋转 密 封时 ,在接 触 处 产 生磨 擦 热 ,温度 不 断 上
升 ,在接 触处 出现断油现象 造成磨损 和老化 。且处于
拉伸状 态的橡胶遇热产 生收 缩现 象 ( 焦耳 效应 ) 。即
产生 “ 磨擦 热一 收缩 一 箍 紧力 增 大一 产 生 磨擦 力 一

”反 复循 环 ,大 大 加 剧 了橡 胶 老 化 龟 裂 和 磨 损 ,
导致密 封失效 ,产生泄漏量 与转速有关 ,为此 ,一般
将 0形圈 内径 设 计 成 与 转 轴 直径 相 等 或 稍 大 一些
( 3 % 一 5 % ) 。在 安 装时 使 0形 圈从 外 向里 压缩 ,并
将断 面 的 压缩 量 也 设 计得 小 一 些 ( 约 5 % ) 。此 外 ,
尽量使用 耐热的材料 ,并 考虑 0形 圈的散热 和润 滑 。
另外可斜置安装 0形 圈 ( 见 图 2 ) 。采用 这些措施后 ,
可达 到 P V值 ( 密 封 压 力 X 线 速 度 ) 为 5 . 6 M P a   X
7 . 6 5 m / s = 4 2 . 8 4 MP a · m / s 的值 。

网友(点评):
最大旋转速度 可达2 . 0 m / s

网友:
看运用场合吧,像机床的话1500转算低速到5000中速,上5000都是高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