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减速器问题

楼主(2015-09-06):
我们想自己设计一个电动旋转台,负载就几十克,旋转台直径大约30mm,当然能越小越好,转速是20-30度/s,属于微型的,现在想选用步进电机,要装减速器吗,减速器的作用是降速增扭,但是步进电机的转速可以通过脉冲控制啊,负载又小,所以一定要减速器吗。但是咨询别人又说步进电机轴承不能直接带动转盘,是这样吗,中间一定要减速器?电风扇不是也是直接带动吗

楼主:
求问,,帮帮忙,控制小白不懂电机和装配

网友A:
那么小,不用减速器了。

转速是20-30度/s,这个是低速的,步进电机就有个好处,低速的时候扭矩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小,不用减速器了。

转速是20-30度/s,这个是低速的,步进电机就有个好处,低速的时候扭矩还可以。

那电机轴承可以直接带动转盘吗,中间还要加什么装置吗

网友:
我们是做减速机的

网友:
直接用电机理论上可以,但实际控制会出现开始速度快,运行一段时间后才能达到。速度是20-30度/S,也就是3-5转的速度

网友:
可以直接带动啊。听谁乱说,一定要减速机,扭矩够了么就行了。

网友:
这么小,直接杵电机上就行了。

网友:
展会上经常可以看见一些很小的那种小电机,或许适合你.

网友:
那种微型齿轮马达比较适合

网友:
步进电机有许多参数,比如说输出轴径向力必须小于多少,轴向力必须小于多少,只要你的工况能满足这些条件直连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电机都会有许多参数,比如输出轴径向力必须小于多少,轴向力要小于多少,根据你的实际情况去计算,如果能够满足这些要求,直连就没有大问题

网友:
步进电机直接带转盘没问题

网友:
这么小不需要
减速器是大转盘和大负载的时候才会用到
普通的直接运用步进电机的扭力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