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床加工这个产品有严重刀纹。请教

楼主(2015-09-06):
刀具和主轴轴承都换过。包括铣床的机头都换过,用了几天又是这样。好烦,一直找不到原因?又是大批量生产。请各路大神帮帮忙!谢谢~~

网友A:
不知道你的加工参数是啥?还有你的刀具是什么刀具?装夹方式?

网友:
没看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的加工参数是啥?还有你的刀具是什么刀具?装夹方式?

刀具是用R5的刀粒。主轴转速3000多。装夹是夹外圆。

网友:
  用了几天才这样,会不会买到假货轴承了。

网友:
选铝用刀片,中医还要四个条件呢,怎么回答你

网友:
是不是刀具选用不对

网友B:
目测机床震动影响,导致夹具夹持不牢

网友C:
这种头部带圆弧刀片的玉米铣刀?如果是这种肯定是有切削纹路的。不如换成那种高速钢的成型立铣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测机床震动影响,导致夹具夹持不牢

早期时有这个问题,后来夹具更改后还是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头部带圆弧刀片的玉米铣刀?如果是这种肯定是有切削纹路的。不如换成那种高速钢的成型立铣刀。

是直径40的,装两粒R5刀粒。请问哪里可以买刀这种铣刀。

网友:
我用镀层的合金刀,不管怎么出来都有刀纹,不过不刺手,手感觉不到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直径40的,装两粒R5刀粒。请问哪里可以买刀这种铣刀。

这种刀叫玉米铣刀,用的很多的,现在国产就有人仿制的。网上一搜一大把。

网友:
如果用的是机夹铣刀头,建议只留一片刀片就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估计是装夹方式的问题  ,平着铣还是立哲铣的?刀具太长。工件悬空

网友:
   铣床的话,可能是主轴轴承过松,新换的轴承磨合几天后需要重新调整。简单的查看方法,开几个小时后用手摸一下主轴外面看是否发热,发热证明不松,汤手证明过紧。都需要调整了。一般情况下这种角轴承用个10多年都是没问题的是不需要更换的,只需调整。一般更换的是球沟轴承。还有转动连接部分磨损严重的话也会发生串动的而引起加工不良表面。

网友:
你们的工艺是先铣平面还是先加工槽?先铣一个同样材质的光滑圆锥面,看看有无震纹,排除是铣床本身的问题还是工艺刀具的问题,再依次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