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图标注问题,求教

楼主(2015-09-06):
工程图标注中,如何将(如图)图中上图表示的标注方式改为下图表示的标注方式?哪位大侠知道,请告我怎样改,谢谢。

网友:
0 Z$ X# u6 c* Z选中尺寸后,如图操作

网友:
auto_cad中的话,点标注,样式,将形式选为ISO就可以了

网友:
在设置里面找找了

网友:
更改系统变量“dimtoh”值为“1”或“on”——根据版本

网友:
标注样式管理器,修改,文字,文字对齐,

网友:
三楼那样就可以了

网友:
我怎么看着这是autocad,如果是的话,输入命令d,然后在里面的样式里有,自己找找看。

网友:
二楼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