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主轴上加工通孔,请教一下该用何种加工方法。

楼主(2015-09-06):
  如题,本人要在长度大约1200mm,直径150mm的旋转主轴上,加工4个φ12的通孔,用来走压缩空气。通孔要从一端沿轴向贯穿整个主轴,请教一下,这是个通孔一般会用什么办法加工?成本如何?传统的钻孔工艺一般能钻多深的孔?

网友A:
   搞不懂为啥用这种方法?为啥不用大管内装小管的方式来解决?两侧用法兰焊接就可以了

网友B:
你这个基本就是用枪钻加工了,具体的你找个大点的枪钻厂家,问下不就什么都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不懂为啥用这种方法?为啥不用大管内装小管的方式来解决?两侧用法兰焊接就可以了

  还望高手指导。还有,因为需要在轴的一端,沿径向方向钻4个φ12的孔分别与轴向4个通孔连接,所以,如果用管焊接,能否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基本就是用枪钻加工了,具体的你找个大点的枪钻厂家,问下不就什么都知道了

  受教了,以前有听说过用电火花,但是会很慢,非常慢,成本也非常高。

网友A:
   法兰设计加工的时候,考虑好定位或者做好焊接标记后,在轴的另一端打孔通压缩空气完全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法兰设计加工的时候,考虑好定位或者做好焊接标记后,在轴的另一端打孔通压缩空气完全没有问题。

  但是我在轴的径向打孔时,怎么与里面的焊接管接通啊????

网友C:
建议用激光打孔,我用过直径2mm的孔深120mm;另外考虑用深孔钻,前几年直径6mm钻孔深1mm收费1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用激光打孔,我用过直径2mm的孔深120mm;另外考虑用深孔钻,前几年直径6mm钻孔深1mm收费1圆

用激光打孔,成本应该比较高。深孔钻目前还不知道能不能办到,如果采用从两端向轴中间钻孔,那每端只需钻孔600mm的深度,应该有可行性。1mm收费1元,不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不懂为啥用这种方法?为啥不用大管内装小管的方式来解决?两侧用法兰焊接就可以了

网友:
枪钻比较靠谱的建议。

网友:
可以使用深孔钻加工

网友:
看看有没有加长钻头,过压缩空气两头对打估计没有什么问题吧

网友:
你这个是100倍径的孔,可用深孔钻钻4个直径12的孔,一件大概1个半小时左右。至于费用嘛,这个没研究过。轴向孔要以径向孔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