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六等分螺旋槽,数控要怎么加工

楼主(2015-09-06):
求教,六等分螺旋槽,数控要怎么加工

楼主:
铜材,外径是18,长度6,六等分,用数控是否可以加工?程序应如果编写?请急告知!谢谢

网友:
四轴的cnc做了

网友A:
车出来华中G82X50Z-50F30L6  即可

楼主:
法兰克系统

网友:
车出来或者把数控铣开通第四轴,

网友B:
这要看你这图纸是怎么标尺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要看你这图纸是怎么标尺寸的,,,,

只有样品,没有图纸

网友C:
当6头螺纹来车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6头螺纹来车就好了

试过了,法兰克和广数,就是车不出来

网友(点评):
我们车过8头螺纹,这种大导程螺纹,转速要低,不然Z轴的速度就跟不上会报警。你试过不行,要把不行的原因告诉大家,那才能分析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了,法兰克和广数,就是车不出来

技术问题,广数就可以搞定

网友D:
六头螺纹普车都可以干的活,数控车床应该也可以干出来吧。用零点偏移,每次偏移一个螺距,重复车削6次,不知道方法是否可行,可以去验证一下。

网友:
车不出来是因为你技术不到家

网友:
到工厂请教老师傅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六头螺纹普车都可以干的活,数控车床应该也可以干出来吧。用零点偏移,每次偏移一个螺距,重复车削6次,不知 ...

我这个没办法用普车的方式加工,这个牙是在产品的中间,要用定点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没办法用普车的方式加工,这个牙是在产品的中间,要用定点方式

一条螺旋线可以车出来不,如果一条都车不出来那就没办法了,要么 机床系统功能缺失,要么编程的方法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六头螺纹普车都可以干的活,数控车床应该也可以干出来吧。用零点偏移,每次偏移一个螺距,重复车削6次,不知 ...

正解

网友(点评):
有没有想过偏移螺距的起点会有干涉? 数控车是肯定可以车出来的,但是你的主轴需要定位编码器。

网友(点评):
所以说数控车需要有加工螺纹的功能啊,只要有加工螺纹的数控车床,主轴都有编码器吧。

网友:
多头螺纹加工

网友:
6头螺纹,绝对能车出来
还是铜的,更好车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了,法兰克和广数,就是车不出来

不可能车不出来,用螺纹刀都能车出滚花的效果,别说6头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有样品,没有图纸

那螺距是多少啊,你是用尺量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车出来华中G82X50Z-50F30L6  即可

F30是??

网友:
普车可以做2条的,知道多线螺纹吧,我试过2条线的,用百分表测量,第二条线小溜板Z轴进刀多一点,但是6条、、不知道进多少

网友(2015-10-14):
数控车床是可以的,发那科 木问题。

网友:
曲线四轴或者替换轴都可以~

网友:
感觉要应用宏程序。。。。。。。

网友:
走心机侧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