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机器人-P点动作范围是怎么绘制的?

楼主(2015-09-06):
如题,工业机器人-P点动作范围是怎么绘制的?其各种数据是怎么计算出来的,比如其俯视图中的最大半径并不是160+605+650=1415而是1435,这个是怎么计算的?

谢谢。

网友A:
这个第三轴和第四轴的结合点与P点应该不是在一个水平面上的吧,你的算法是按照他们在一个水平面计算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第三轴和第四轴的结合点与P点应该不是在一个水平面上的吧,你的算法是按照他们在一个水平面计算的吧

那你说应该怎么算才对?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提前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楼主:
期待有高手解答,自顶一个!!!

网友B:
上臂650前面还有小腕部100。

网友:
嗯?! 这个有意思!

网友C:
关节有死区呗。 身体上总有用手挠不到的位置。。。

网友:
太专业了

网友:
这个行业最近特别的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臂650前面还有小腕部100。

不是的,P点在旋转中心上面,与那个100无关

网友(点评):
还有一个上臂三角形650-125,这有一个斜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节有死区呗。 身体上总有用手挠不到的位置。。。

不是死区的问题吧,它标的比那个式子算的极限值还大.....
不知道究竟是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
肯定是有死区的问题,不考虑死区的最大范围应该是605+125+650+100吧

网友:
抄起机器人基础再看一遍!

网友(2016-10-26):
我只能算出来1427,1435算不出来。期待高手。

网友(2016-11-30):
已J2臂长605画圆狐,起始点是J2的旋转角度,然后在这个圆弧上画J3的臂长(125*125+650*650)开方画圆弧,就出来P点的位置了

网友:
共同等待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