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sw在球面上做网纹?

楼主(2015-09-06):
最近小弟遇到了一个百度没有答案的难题:
如何用sw在球面上做网纹?

楼主:
不考虑机械标准什么的,只想知道怎么画出来

网友A:
建一个基准面,在上面画网,然后中做投影

网友:
什么叫网纹

网友(点评):
网纹滚花?

网友B:
好像材料库里有,你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一个基准面,在上面画网,然后中做投影

你好,如果是投影的话,应该只是视觉上的效果,没有实际产生的凹槽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如果是投影的话,应该只是视觉上的效果,没有实际产生的凹槽吧

投影你都做上去了,做凹槽难到还是问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投影你都做上去了,做凹槽难到还是问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发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材料库里有,你看看吧!

可能是我不熟悉,一直没有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