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渲染

楼主(2015-09-06):
请问各位大神,图中减速箱盖的透明效果是怎么渲染出来的

网友A:
直接更改透明度就是这样的,随便问下这是你画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更改透明度就是这样的,随便问下这是你画的吗

不行啊,直接改透明度渲染不出来,这个图不是我渲染的,我是看到,想学习下

网友(点评):
直接改下显示属性就完事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行啊,直接改透明度渲染不出来,这个图不是我渲染的,我是看到,想学习下

机盖修改了透明度,但是渲染出来的效果不是很好,透明效果不明显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行啊,直接改透明度渲染不出来,这个图不是我渲染的,我是看到,想学习下

显示属性怎么修改?是指修改透明度吗?修改了,最终渲染的结果不理想。要怎么做?

网友:
外观设置成玻璃制品试试

网友B:
这个应该是毕业设计作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毕业设计作品吧

是的,我渲染的效果不好,一直想学学

网友:
显示效果那里更改透明度

网友(2017-04-26):
请教一下 一般渲染用的布局背景是哪个啊需要调整什么设置么 后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