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前辈帮忙分析一下液压折弯机无压力的情况!

楼主(2015-09-06):
本人对液压不是很熟悉,所以特来向前辈请教,谢谢!
情况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液压折弯机工作压力比较小,最大压力只有5MPa多一点,快速下行正常!下行加压和上行缓慢且有强烈的抖动现象!液压阀也比较简单,2个二位电磁阀,一个三位电磁阀,一个液控单向阀,2个先导溢流阀,一个远程控制阀,一个压力表开关!压力表接在远程调压阀管道上!发先导溢流阀和远程调压阀都已经调节到最大压力!可惜没有厂家的液压原理图!
今天就想处理一下,先观察了一下油位,油位正常,但泵工作后有明显的泡沫!初步考虑可能泵失压或者阀卡滞!
清洗电磁阀,液控单向阀,远程调压阀后症状无明显改善!但当清洗完一只先导溢流阀后(可能是控制上行压力的),滑块无法上行,且压力表无读数,下行压力只剩3MPa!现在还剩一只先导溢流阀没有清洗!
清洗就是正常用煤油清洗,用压缩空气吹干!
求前辈分析原因,是否是清洗原因导致上行无压力?现在改从什么地方继续来检修?是否可以肯定是泵出问题了?是否有缸内泄的可能?

网友:
把剩下的那只先导溢流阀都清洗完,画个液压原理图。

网友:
溢流阀主阀弹簧失效,更换和加平垫。

楼主:
恩,故障已经解决!
1.油泵接头有点松,导致系统整个压力上不来!
2.溢流阀先导阀芯密封不严,在清洗后,把阻尼孔孔中的堵塞物洗掉了,导致溢流阀开启压力过低,导致无上升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