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减小设备的噪音?

楼主(2015-09-06):
怎么减小设备的噪音啊,主要是皮带传动的,影响噪音的主要有哪些呢

网友A:
设备用的是同步带还是三角皮带?

网友B:
电机的噪声,轴承的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备用的是同步带还是三角皮带?

同步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的噪声,轴承的噪声。

怎么减小啊

网友:
加个防护罩子,消音

网友:
皮带传动的涨紧度要合适。另外就是3#说的轴承和电机在运行时也会产生避免不了的噪音。

网友:
防护罩还可以加吸音棉,或加在机壳里

网友:
建议把工况和机械结构说清楚了,这样才好分析

网友(2021-10-13):
顶一手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