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节能灯使用问题

楼主(2015-09-06):
  请教一下诸位:三基色的15瓦节能灯,安装于老式的卡扣灯座上,通电后能正常工作;但是失电后为何出现有规律的一闪一闪?检查灯座正常,开关正常,将其更换与另一个灯座上症状消失.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

网友:
掉一毛钱买一支五毛蜡烛去找,这样的事还真的发生了。  ^_^

楼主:
不好意思,见笑了哈。本人才疏学浅。

网友:
可能的原因
开关 关的是零线,开关距离灯头的距离比较长,或是灯头、开关处积有灰尘等,造成微小的放电,导致灯泡得电

楼主:
谢谢赐教,学习了。的却是老房子了,几十年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