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节能灯问题

楼主(2015-09-06):
  请教一下诸位:三基色的15瓦节能灯,安装于老式的卡扣灯座上,通电后能正常工作;但是失电后为何出现有规律的一闪一闪?检查灯座正常,开关正常,将其更换与另一个灯座上症状消失.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

网友:
将家里的空开出线零线和火线对换即可   至于为什么   我们书读的少    我也不知道

网友:
以下答案来自百度——

1.主要是开关接的是零线,换成控制火线。
再,就是开关上有指示灯。

由于以上原因,关灯后火线还带电,接火线那段灯丝就会对荧光粉放电,灯就亮了。
由于电路没通,荧光粉上电子来不及释放,火线与荧光粉间没达到一定的电压差,灯暗了。
过一会儿,荧光粉上电子逐步释放,火线于荧光粉间又达到一定的电压差,又会放电。
这就是‘一闪一闪’的机理。
这种‘一闪一闪’的亮,其实是很暗的,白天看大不出。

2.与线路无关,因节能灯是由变压器、电容、电阻等组成,关灯后因环境因素和灯温度较高产生余热和电容对灯管冲击而产生一闪一闪,过几十秒就正常,不必担心质量问题

楼主:
谢谢2#和3#的详细解答,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