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装配中,扭簧如何确定位置?

楼主(2015-09-06):
诸位大侠,SolidWorks装配视图中,扭簧、拉簧等的位置如何确定?请指教。最好能有视频,谢谢!

网友:
建立平面用平面定位,或者直接用原有的三视面距离角度定位

网友:
没用过这么高端的

网友:
SolidWorks视频教程详细版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91658
你找找这里面有没有你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