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零件防锈问题(求助)

楼主(2015-09-07):
公司之前做了一批零件45的,表面镀络,结果还没使用,一个星期之后就生锈了,现在还不知道是不是镀层厚度不够,请问材料用45号的零件哪种防锈办法好一点,是发黑处理,镀锌,还是有其他的办法吗,还有那些因素会导致零件生锈呢,比如空气湿度,酸雾环境?

网友:
正如你说

网友A:
热浸镀锌,镀层厚度与工件使用寿命和使用环境有关,可查相关资料。根据使用环境镀锌层每年消耗量来确定镀锌厚度。

网友B:
镀硬铬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C:
时间长了都会生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时间长了都会生锈

做好放在家里才一个星期,都还没开始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镀硬铬应该是可以的

嗯,镀硬铬成本比较高,前期加工还要放余量,后面还要在加工,不太适合

网友D:
热浸锌不错,QPQ处理效果很好。

网友:
估计这镀铬没处理好

网友:
镀铜锡合金。

网友E:
我一直用镀硬铬

网友:
镀硬铬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F:
多元合金共渗或达克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多元合金共渗或达克罗

零件要用在食品机械,达克罗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一直用镀硬铬

你好,一直用的话镀层厚度是多少,肯定不是越后越好吧。前期加工要留出余量吗,一般是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浸镀锌,镀层厚度与工件使用寿命和使用环境有关,可查相关资料。根据使用环境镀锌层每年消耗量来确定镀锌 ...

嗯,你好,热浸镀锌的话想对装饰性镀络,成本上会有较大的差距吗

网友(点评):
如果成批大量产品,热浸镀与镀铬成本差别不是很大。最关键是看你防腐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一直用的话镀层厚度是多少,肯定不是越后越好吧。前期加工要留出余量吗,一般是多少呢,

不用,你给供应商做的时候,我们要的是完整的零件,包括镀硬铬的厚度,一般一个司内

楼主:
引用 网友D:
热浸锌不错,QPQ处理效果很好。

QPQ好是好,不过要成套引进国外设备,估计加工方不好找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QPQ好是好,不过要成套引进国外设备,估计加工方不好找吧

现在做QPQ的还是好找吧,也不贵。

网友:
后期还要加工的话上防锈油,很便宜。我们以前放大半年都没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