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请教大家几个问题

楼主(2015-09-07):
公司里画cad图是怎样的一个过程
图框怎么添加的
打印设置如何操作
布局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楼主才用autocad吗

网友:
得下载个教程慢慢学

网友:
绘制图框-定义为块-保存为模板文件。

网友:
下个浩辰CAD吧,图框现成的,打印最好1:1,布局一般不用,一般在模型空间画三维模型,然后在布局空间生成二维图,我们在用的时候一般直接在模型空间生成二维草图。

网友:
布局是用来安排图形在图纸上的位置的,可以看到图形在图纸上的位置。

网友:
网上教程一大堆,看看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才用autocad吗

对啊  大侠见笑了

网友(2015-11-19):
你在模型空间画的二维图,布局就是用来打印的;你画的三维,布局就是出二维和打印的

网友:
个人觉得找个低版本的先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