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丝绳的最小弯曲半径为多少?

楼主(2015-09-07):
钢丝绳应该有一个最小的弯曲半径的指标,但我在各种资料中找不到一个权威的数据?不知道论坛有没有人知道?

网友A:
《机械设计手册》(化工出版社)第2卷第8篇第1章里有一节“钢丝绳及绳具”,里面有钢丝绳与各种绳具之间的匹配关系。
附图为钢丝绳与滑轮的匹配关系,仅供参考。

网友(点评):
+10086 热心助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械设计手册》(化工出版社)第2卷第8篇第1章里有一节“钢丝绳及绳具”,里面有钢丝绳与各种绳具之间的匹 ...

赞,态度认真

网友(2024-05-14):
引用 网友A:
《机械设计手册》(化工出版社)第2卷第8篇第1章里有一节“钢丝绳及绳具”,里面有钢丝绳与各种绳具之间的 ...

静态弯曲和动态弯曲是两个概念

网友(2024-06-28):
引用 网友A:
《机械设计手册》(化工出版社)第2卷第8篇第1章里有一节“钢丝绳及绳具”,里面有钢丝绳与各种绳具之间的 ...

对,这种情况我也是以手册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