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投式球形侦查机器人摄像头内部机械结构是怎么样的?

楼主(2015-09-07):
前些日子接触了一款侦查抛投式球形摄像机器人(据说是以色列产的叫做eyeball R1),它的工作原理是,用手随意抛出到指定位置后(滚动到位置),它可以自动扶正,并且,基座不动上面那部分球体可以旋转。(我估计里面有一个微型电机)用手转动可以听见齿轮减速器的咔擦声音。外边包裹的是一层厚实的橡胶,很皮实,耐摔。我现在自己想动手做一个类似的东西。不知道内部结构怎么排布。求助!!!!后边那个红色的橡胶条是电源,拔下后,设备就自己启动了,插上后,断电。

底部结构

底部结构

侧视

侧视

网友A:
应该是个不倒翁吧。电机正好当底座用。
扔出去后能保证镜头不先着地吗?我没扔过不倒翁。

网友B:
星战七的机器人,有个拆机视频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个不倒翁吧。电机正好当底座用。
扔出去后能保证镜头不先着地吗?我没扔过不倒翁。

就是一个不倒翁结构,不过底座上有一个马达。我不懂里边怎么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星战七的机器人,有个拆机视频去看看

恩  多谢

网友C:
我见过的有一个哑铃型状的摄像头,抛出去后,两个轮子可以转动,摄像头在轴上。这种结构比球状就好自稳定了。

网友C:
楼主这个如何充电?非接触还是可接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见过的有一个哑铃型状的摄像头,抛出去后,两个轮子可以转动,摄像头在轴上。这种结构比球状就好自稳定了 ...

你说的的那种我知道,也是抛投式的,我在网上搜到了两张图片。你说的这个是两个轮子可以动的结构。而我说的是把它抛出去后,它滚动到哪里就停止了,不能再挪动位置了,只能靠内部的电机转动(原地转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如何充电?非接触还是可接触?

是这样,它充电的时候,是需要拔掉后边的那个红色橡胶片的,然后用充电器充电。就跟手机充电一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说的的那种我知道,也是抛投式的,我在网上搜到了两张图片。你说的这个是两个轮子可以动的结构。

恩,就是这种。“轮子可以转动”表达不准,应该是整体可以转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样,它充电的时候,是需要拔掉后边的那个红色橡胶片的,然后用充电器充电。就跟手机充电一样

星战7中的BB-7是无线充电,更科幻一点。但,有线充电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恩,就是这种。“轮子可以转动”表达不准,应该是整体可以转动。

现在我想自己弄一个,里边装一个发射模块和一个接受模块,这两个已经买到了,但是体积稍大。还有就是电机布置,而且自己还要再动手做一个电路板控制,就是不晓得里边该怎么布置。。。

网友C:
你想做哪个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想做哪个结构?

就跟照片上那个类似就行了,自己玩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跟照片上那个类似就行了,自己玩

我觉得关键是几个旋转动作怎么实现?参考球形机器人,那个有专利文件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关键是几个旋转动作怎么实现?参考球形机器人,那个有专利文件学习下。

恩 好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