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保证蓝色面和底面的粗糙度,这个工件的加工顺序应该是?

楼主(2015-09-07):
(图片)

网友:
工件加工顺序与表面光洁度,这好像没什么关系吧

网友:
粗糙度与加工顺序无关,但是与铣刀转速和走刀速度有关。

网友A:
LZ先去看看粗糙度和什么相关再说

网友:
东西不大粗糙度要求不高线割搞定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先去看看粗糙度和什么相关再说

你怎那么能装逼 呵呵

网友:
底面最后,兰面次之。

网友:
这是刀具厂家手册上关于铣刀问题的一般性解答
具体到你这个工件(没看到零件尺寸可能不一定对),
最主要要考虑的是零件装夹的刚性问题中间那个蓝色面还好一些,底面加工时要防止工件振动
提高表面光洁度一般,有几个手段,提高主轴转速、加切削液、使用精铣刀(刃多一些),防止刀具或工件振动
刀面跳动不好需刃磨。
至于加工先后顺序(只看粗糙度),加工底面时可能会用到蓝色面装夹,为防止装夹划伤,先加工底面为好。
其他没有啥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怎那么能装逼 呵呵

表面粗糙度一般是由所采用的加工方法和其他因素所形成的,例如加工过程中刀具与零件表面间的摩擦、切屑分离时表面层金属的塑性变形以及工艺系统中的高频振动等。由于加工方法和工件材料的不同,被加工表面留下痕迹的深浅、疏密、形状和纹理都有差别。
没看出与加工顺序有什么关系?
承诺没有有意装逼,只是觉得应该自己先了解了解再提问比较合适
还有就图示零件应该也不需要多高的粗糙度吧,正常加工方法应该可以满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