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木辛柯的材料力学问题

楼主(2015-09-07):
书上的低碳钢拉伸试验,杆件在平直面上出现于轴线形成45度的明显滑移带。

可是,低碳钢的抗剪强度约为0.6-0.8的抗拉强度。
根据应力应变的分析,当主应力为σ1,45度面上剪应力为0.5σ1.
应该先发生拉伸屈服,为什么先剪切屈服???

网友:
书上没有说先发生剪切屈服吧

楼主:
说的是先剪切破坏。这样不就是先剪切屈服了?

网友A:
大侠,书中说明用的是扁平杆件,其剪切方向的变形快,先于拉伸屈服

楼主:
从微观上面解释,塑性变形的开始是位错的滑移,滑移是在最大切应力的方向上,也就是正应力的45度方向,晶体中晶界表层的束缚最小,还有晶体缺陷,所以最先开始滑移。
宏观上面,拉伸不和压缩一样,压缩是沿着45的方向的剪切破坏。拉伸是缩颈,然后平面的断口状。所以铁木的书说的仅仅是表层的剪切破坏,塑性变形,里层有加强的趋势。

好吧,先这样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侠,书中说明用的是扁平杆件,其剪切方向的变形快,先于拉伸屈服

把假设局限于材料力学,横截面上的都是正应力,变形快怎么理解?扁平杆和圆杆有什么在拉伸情况下的区别?

网友B(2015-10-20):
再向后看到莫尔圆的时候你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向后看到莫尔圆的时候你就明白了

因为是第三强度理论?因为是最大剪应力准则,最大正应力有个剪应力的分量。第三强度理论结合了金属学中间金属塑性变形,变形的开始是滑移,滑移是由最大剪应力与滑移系方向的一致。低碳钢的抗剪强度是0.6到0.8我感觉是错的,因为抗拉强度与抗剪强度本身上是一个东西,失效的开始都是滑移。可以按照第四强度理论得出剪切极限最大为0.6的抗拉极限。

楼主:
不管什么应力,什么变形,塑性变形的开始都是最大剪应力方向的滑移。

网友(2016-01-06):
书中没有说先发生剪切屈服,而是说材料已在剪应力最大面剪切破坏;并没有说此时没有发生拉伸屈服。对于所有材料,剪切模量G在(E/3,E/2)之间,塑形材料泊松比基本等于0.25,那么G=E2/5,那么同样的应力,剪切应变是拉伸应变的2.5倍。拉伸在屈服到缩颈之间是看不出来的,塑性材料剪切屈服到缩颈之间可以看出来。脆性材料应变小可能看不出来明显的剪切屈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