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维尺寸显示问题

楼主(2015-09-07):
我在装配体中添加了一个三维尺寸,但是这个太暗淡了,请教各位大侠,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尺寸醒目一点?比如设置成红色。

网友A:
标注改图层 改颜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注改图层 改颜色

如果在工程图中,那好办。这是在装配体中,没有图层的。

网友:
没什么黯淡的颜色,这叫灰色,表明是参考尺寸,轻易不要修改参考尺寸的颜色,否则会造成认知错误。

网友(点评):
大侠说的是

网友B:
什么软件你没说?????

网友(点评):
你看帖时不知道这个帖是在哪个版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软件你没说?????

SolidWorks啊,大侠怎么弄的?

网友C:
可以的,在颜色设置项,把它设成你想要的尺寸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在工程图中,那好办。这是在装配体中,没有图层的。

装配体一样有图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在颜色设置项,把它设成你想要的尺寸即可。

根据大侠的提点,改好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