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称度标注对可以标注在中心线上吗

楼主(2015-09-07):
对称度标注对吗?

网友A:
  明显不行,不然搞不明白你这个对称度,是指那个要素的对称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显不行,不然搞不明白你这个对称度,是指那个要素的对称度啊!

如果不行话应该怎么标注,因为我需要9该尺寸是从中心铣过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不行话应该怎么标注,因为我需要9该尺寸是从中心铣过来的

1、尺寸为9±0.03mm的面,只有一个面,怎么会有对称度。
2、应该考虑用平行度替代。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尺寸为9±0.03mm的面,只有一个面,怎么会有对称度。
2、应该考虑用平行度替代。

平行度可以45该尺寸为基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尺寸为9±0.03mm的面,只有一个面,怎么会有对称度。
2、应该考虑用平行度替代。

如果把平行度改成位置度行吗?我把条子塞入该18.4槽里,使得条子中心在该座中心

网友B:
平行度和垂直度就可以了吧?

网友C:
18.4的对称度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18.4的对称度如图

18.4该尺寸是偏心的,不是居中的,加工时是先以45该尺寸分中下刀加工9然后加工18.4该尺寸,其实我就是怕分中不准,所以要标对称度。

网友(点评):
没看清楚,图A-A。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行度和垂直度就可以了吧?

不会吧?我是要使条子插入使得条子刚好在中心。所以分中加工9该尺寸很重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把平行度改成位置度行吗?我把条子塞入该18.4槽里,使得条子中心在该座中心

一个平行度,一个尺寸公差就够了。不可能条子中心与座子中心绝对重合。精度能达到就好了。实体平面没有标位置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平行度,一个尺寸公差就够了。不可能条子中心与座子中心绝对重合。精度能达到就好了。实体平面没有标 ...

就这样改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这样改对吗?

箭头不要对准尺寸线,箭头要指向要被测要素(图中加工面)。平行度数值要去查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