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槽无头螺钉 怎么画

楼主(2015-09-07):
开槽无头螺钉  三视图怎么画?
哪种比较好?
是不是还有其他的画法?

网友:
这么简单的问题自己看书。

网友(点评):
我找了没有啊, 你在哪本书看的?

网友:
第一个图。你的左视图没画完整

网友(点评):
画的有点急,不好意思

网友:
你这几种有差别吗?都是错的

网友:
投影反了吧?一主视图不就能表达清楚了吗?

网友:
参考机械手册,一般标准零件库都有,直接引用就好了

网友:
这是用INVENTOR导出的。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 指点

网友:
三维投影   很快  很准确

网友:
多看书,学习,基础的东西问了没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