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用经济数控车低速铣大螺距螺纹,谢谢!

楼主(2015-09-07):
请教各位大侠,我厂有一台南京伺服系统的数控车用旋风铣加工蜗杆,要求主轴转速一分钟2转 加工模数4的单头蜗杆,主轴上有编码器,用G86 编程 系统总是报警 :加工螺纹时没有检测到编码器信号/Z向加速度太大。请问各位大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谢谢!!

网友:
主轴开低速挡

楼主:
主轴实际转速就是每分钟2转,只是程序走到加工螺纹的那一段就报警了,

网友:
是硬件不行的问题多,特别是编码器低速特性差

楼主:
有办法改善吗?或者是换编码器可以吗?换什么样的编码器可以满足要求啊!

网友:
螺杆每次切深浅一点,这样就可以提高主轴转速,重复切削几次。

楼主:
现在把编码器放到了高速轴上,现在可以主轴低速加工大螺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