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一款磨削机型的主轴箱,这个结构合理吗?

楼主(2015-09-07):
本人从事石材类切削成型设备,图为一款磨削机型的主轴箱,各位大侠看看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谢谢。

网友:
两端用的什么轴承,左端是角接触球轴承?

网友(点评):
右侧因该是四点球

网友:
上面没有注油口。

网友:
视图太少,看见的比较片面!!

网友:
浸油什么意思?里面加满油吗

网友:
左端两组角接触轴承背对背,右端两组四点球轴承,

网友A:
润滑油直接通过角接触轴承流到锁紧螺母上了 ,个人觉得不妥

网友B:
问题很多,图看的不是很清晰;轴承大部分是一端游动,一端固定的。楼主的 图是两段固定。
如果是石材切削可以直接用两个标准的 轴承座算了,不用搞得这么麻烦。用现成的标准间加一个轴就行
石材的精度1mm就够了,多说0.5mm

网友(点评):
这个说的还行

网友:
楼主是方案草图吧?要是准备当这做装配图使,那生产这设备的部门可有苦头吃了。

网友C:
这个结构是没有问题的,只是润滑可否考虑用干油润滑。那种高粘性的脂类来润滑。

网友D:
1.多大的轴?转速很高吧。有没有计算过轴承的发热量?
建议通冷却水。
2.结构上,我觉得轴承座改成对开式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叫这个名,就是上盖可以打开。不然轴承怎么装?
3.磨头的要求轴的刚性很好吧。用两个四点接触轴承不是很明白,是为了好安装吗?轴的发热伸长怎么办?我觉得应该用NU型的圆柱辊子轴承。就是不知道转速是否符合要求。我接触的一些大风机3000r/min也是NU圆柱辊子轴承,应该可以吧。
呼叫彭老对我的意见批示。@害怕伏枥

楼主:
引用 网友D:
1.多大的轴?转速很高吧。有没有计算过轴承的发热量?
建议通冷却水。
2.结构上,我觉得轴承座改成对开式 ...

这个轴转速N=2500R/MIN,要求高刚性,主要用来切削大理石,这轴承端不敢用浮动,前段深沟球轴承我留了0.1mm的间隙用来适应热膨胀,但目前使用过程中还是会出现过热的问题!

网友(点评):
哪是哪啊,没看懂你的意思。你意思就是不浮动了吗?那热膨胀不得把轴承座涨裂?我说的NU是轴承内部适应热膨胀。就是内圈和外圈可以相对滑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润滑油直接通过角接触轴承流到锁紧螺母上了 ,个人觉得不妥

这个没问题,双螺母加止动垫片,在震动环境下还是妥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很多,图看的不是很清晰;轴承大部分是一端游动,一端固定的。楼主的 图是两段固定。
如果是石材切削可 ...

这个工作环境比你想象的要复杂,磨削使大理石及花岗岩线条成型,震动非常大,需要高刚性结构,你讲的方法也有道理,但是寿命不高!这个要求使用寿命2年以上,每天至少工作15个小时!

网友(点评):
你的意思,你这设计刚性高、寿命长?好好读本轴承手册吧。

网友(点评):
条件这么恶劣,振动非常大,转速非常高。难题同时出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润滑油直接通过角接触轴承流到锁紧螺母上了 ,个人觉得不妥

流到锁紧螺母怎么不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结构是没有问题的,只是润滑可否考虑用干油润滑。那种高粘性的脂类来润滑。

这个结构的散热效果不好·····

网友E:
两端轴承端盖的端面密封不合理,建议改成环形的密封垫片,或者改成圆柱面密封。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端轴承端盖的端面密封不合理,建议改成环形的密封垫片,或者改成圆柱面密封。

能具体说说吗,或者画个图示意一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能具体说说吗,或者画个图示意一下

  如果用标准的密封圈的话,建议改成圆柱面密封。因为你轴承端盖现在这种结构,怎么保证在压紧轴承的同时,又压紧密封圈。
  如果还是要采用断面密封的话,需要自己画图用密封材料(最好是橡胶材料类弹性比较好的)制作端面密封环,环上钻孔避开螺栓,这样的话既能在顶紧轴承外圈的同时,又能通过压缩密封环达到密封的效果。这种密封环应该有厂家在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用标准的密封圈的话,建议改成圆柱面密封。因为你轴承端盖现在这种结构,怎么保证在压紧轴承的同时 ...

端盖压紧面上我用了O型密封圈!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工作环境比你想象的要复杂,磨削使大理石及花岗岩线条成型,震动非常大,需要高刚性结构,你讲的方法 ...

你以为我考虑不到热膨胀吗,我留了游动间隙,简图里面没体现,只是看看大家有没有更好的主轴设计方法,这个结构散热存在问题!

网友(点评):
我认为没有很好的办法,刚性要求同轴度必须高,所以得用整体轴承座。两端可以铸造水冷通道,或者加个同轴的风扇。或者油气润滑?

网友(点评):
加水冷是可以考虑的办法!

网友E:
引用 楼主:
端盖压紧面上我用了O型密封圈!

不管是O型的还是其他型的,因为你要压紧轴承,那通过螺栓锁紧的端面与端面之间就必定有间隙,这间隙最后反应出来的就是密封圈没压紧,有可能造成漏油。
相反的,如果你要压紧密封圈的话,那就没法压紧轴承外圈。

网友(点评):
这种结构不少见,端盖与轴承座配作。安装轴承后,按深度游标卡尺量得的轴承座端面到轴承端面深度,配磨端盖台阶高度比深度大0.02就可以。端盖图纸上用技术要求注明。

网友:
个人觉得不是很合理。一端一对背靠背角接触球轴承,另一端通常是NU轴承,一端固定一段浮动。浸油润滑要好好琢磨下,还有骨架油封可能会有泄露。

网友:
机械人又累又难有孤独

网友F:
2500转 真不建议用o型圈圈 密封...

网友(点评):
O型圈密封的是端盖,主轴密封楼主用的是骨架密封。

网友:
楼主可以多附一张视图,那样可以看得更加清楚。

网友(点评):
一个视图够了。

网友:
楼主参考下机床的主轴哇 上图是FAG轴承的手册上的 第一种是一般通用性加工中心的主轴 转速在3000到5000

网友:
轴画的有点问题,轴一般不会全剖。另外也没有砂轮越程槽。后轴承那里应该要有个台阶吧,不然轴承不好装上去,磨削面也比较大。

网友G:
水水点了名,过来参加讨论。
虽然各种机械结构有共性,但每个行业的机械都有那个行业的特点。
没有接触过楼主的行业,所以第一个问题是请教楼主。按您的叙述,您是制造石材类切削成型设备的,大理石成型磨削设备应当也有另外的厂商制造,那么,这个主轴结构是您独家所用吗?别的商家用的什么结构您知道吗?

网友:
我觉得结构上没有问题,个人喜欢锁紧螺母用隔套顶住放外面,油浸润滑对散热有好处,如果发热量大可以考虑通油润滑

楼主:
引用 网友F:
2500转 真不建议用o型圈圈 密封...

恩,这个结构不存在漏油问题,主要是散热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水水点了名,过来参加讨论。
虽然各种机械结构有共性,但每个行业的机械都有那个行业的特点。
没有接触过 ...

切削抛光后的效果

切削抛光后的效果

其他结构的刚性达不到这个效果,有明显可触的振动波纹!

网友:
作以一个磨具的主轴,另一端应是加弹簧和弹簧座,要有游系存在,磨轴最好有内通孔;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管是O型的还是其他型的,因为你要压紧轴承,那通过螺栓锁紧的端面与端面之间就必定有间隙,这间隙最后反 ...

  彭老师所说方法,应该在实际中有应用过,不过在我个人的设计中,会去避免这种结构。本人也是刚接触密封这一方面,接触的东西很少,还望彭老师以后多多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他结构的刚 ...

从理论上说,楼主所用的四点接触轴承,单个使用时可以承受较大的轴向两个方向负荷,但承受径向负荷的能力要差一些。两个四点接触轴承并列使用的例子较少见到,因为控制轴承预紧力不如采用角接触轴承方便。
不知楼主说“其他结构的刚性达不到这个效果”,这“其他结构”有哪些,也不知楼主当初为什么会选用四点接触轴承。
方便的话,楼主可以说一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