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otoWorks插入图片出现毛刺

楼主(2015-09-07):
各位好,我用SW里的Photoworks功能插入图片,想隐藏底色时,图案边上出现毛刺一样的东西。请问是怎么回事,怎么消除?谢谢

注:第一个图是原图片,第二个是插入后的状态

网友A:
你点了确定之后,有什么现象发生。

网友:
显卡有问题。

网友:
你为什么不直接用PS把图扣出来呢,在SW中扣图,费这个鸟劲~

网友(点评):
我是要做个铭牌,把公司的标志(图片)贴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点了确定之后,有什么现象发生。

回大侠:点完就是这样了,整体放大还是会有这些毛刺,字(山东)边上好一些,而字母和图案(蓝色)的边很严重,生成工程图用彩色打印机打出来不能用

网友:
用PS扣出来,另存成PNG格式的。
贴图的时候透明选“从文件”
还有一种自动跟踪,是需要个插件,详见帮助 草图图片

网友:
我看错了,你说的是贴图。
其实也是一样的,PNG格式的文件,带有透明部分。
用PS扣图,保存成PNG文件,然后贴图,选“使用贴图图像alpha通道”,帮助中说了,受支持的文件类型为TIF和PNG
我PS用的不好,凑合看吧,

网友:
闲来无事,又扣了一个,就这个水平了,~~

网友(点评):
多谢兄弟关注,是不是也有这种情况?

网友(点评):
那是因为我PS抠图的技术不好,和SW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