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快速铣削六面体?

楼主(2015-09-07):
如图,这是一件重800斤的锻打料,让它掉个头都累的要死,公司条件不好不表。。。
现求助该毛坯用铣床最快加工方法。
我试过用压板压,但是只能铣出两个平行面,铣剩余的面时因为面不平无法保证垂直,放弃。
我现在琢磨着据台钳的原理,在工作台一端用一块铣过平面的铁板固定,然后在对着的一端也固定一块带螺纹孔的铁板,然后紧螺杆,估计料太重,螺杆顶不动。。。
请各位指教下。
Ps:我的账号怎么电脑登录不了论坛了?手机能上。怎么弄(⊙o⊙)(ಥ_ಥ)

网友A:
把你加工的地方好得标记清楚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加工的地方好得标记清楚嘛

(⊙o⊙)…
就是一件六面体的毛坯,铣床只要把外部形状铣到尺寸就好,内部的孔车床加工。不知道这样说您能明白不。。。。。

楼主:
查了下网上的铣六面体的资料,无一例外的都是小件用虎钳夹正铣削,大型零件的加工少之又少。或者工艺不同,这样的零件应该线割外形,或者用带回转工作台的卧铣比较好,立铣不是很容易。干了这么久的铣床,我从未铣出一块完美的六面体,无论大小(ಥ_ಥ)

楼主:
吃饭的时候又想了一种方法,先把零件的突出部分加工出来,用分度头夹住,然后在对面用顶尖顶住,这样加工平面会不会好些,最起码能保证平行跟垂直,不过怕分度头架不住这800斤啊(ಥ_ಥ)

网友B:
引用 楼主:
(⊙o⊙)…
就是一件六面体的毛坯,铣床只要把外部形状铣到尺寸就好,内部的孔车床加工。不知道这样说您能 ...

90度侧洗头是干嘛的?没有的话就有点麻烦了,就得多翻面了

网友:
这么大零件铣床很难保证精度的,龙门加工中心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90度侧洗头是干嘛的?没有的话就有点麻烦了,就得多翻面了

这个真没有,这么说吧,我手上一把120的盘铣,一把25能伸100的立铣刀(ಥ_ಥ)
翻面存在的问题是怎么能保证面与面垂直(ಥ_ಥ)

网友(点评):
垂直问题是否可以打表,只是很麻烦。

网友C:
依你目前的条件,铣第三个面的时候就得用表拉直上下、左右面(垫铜皮、砂纸、普通纸、、、、),再上压板。

网友(点评):
立式铣床只能用这个方法了,卧铣就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依你目前的条件,铣第三个面的时候就得用表拉直上下、左右面(垫铜皮、砂纸、普通纸、、、、),再上压板。

这个想过,也做过了,但那玩意太沉了,表面也太粗糙,垫不平(ಥ_ಥ)

网友(点评):
垫不平,用三个千斤支下面,把铣好的一面靠在角铁上固定可加工第三面。

楼主:
有什么办法用来夹正而不是用压板压住吗?

网友D:
单件就用龙门镗铣床之类的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大家的热烈讨论,我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了下网上的铣六面体的资料,无一例外的都是小件用虎钳夹正铣削,大型零件的加工少之又少。或者工艺不同, ...

线割外形?有点开玩笑吧

网友E:
用带转台的卧铣或者上龙门铣床好做一点,大件加工的话立铣床好像不太合适的。

网友F:
做靠山,先用双面铣铣2对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靠山,先用双面铣铣2对面

没有双面铣床😱-_-||忽然发现我这里好落后,没有龙门,没有卧铣,啥都木有(ಥ_ಥ)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带转台的卧铣或者上龙门铣床好做一点,大件加工的话立铣床好像不太合适的。

是的,现在深有体会(๑•ั็ω•็ั๑)

网友(点评):
也可以考虑放一块角铁在台面上,加工好两个面后,已加工的面可以贴上角铁装夹,能保证六面体的垂直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件就用龙门镗铣床之类的就可以了

这只是试铣一件,如果可以的话,会接批量的。

网友(点评):
单件就龙门镗铣,批量果断卧加/卧铣

楼主:
@海燕ZHpf 你说的这个方法,我脑补了下,具有一定的可行性,调节千斤顶,用表拉直铣过的面,再压住铣削,完全可以。不过对铣床行程和千斤顶高度有要求吧,至少垫起来要在高度行程以内,再就是千斤顶跟工作台的接触和跟工件的接触能否在接下来的铣削过程中固定住是个问题。我这里条件有限,不能验证,要不然,我会用这个方法做的。

网友(点评):
有一种矮胖型的千斤,自制也行。角铁固定,角铁上拧螺柱,用压板夹紧。

网友G:
加工第一个平面的时候,把各个面的余量算好,平面加工好后,用立铣刀把四边铣出来,然后做对面的时候,再把四边铣出来,保证上下四边尺寸一致,然后铣其它面都用这铣出来的四边装夹,很简单,不复杂,认真做,误差不会超过0.04,就是烦···

网友:
http://v.ku6.com/show/hFzkIK4h22j6-5IvtK81_Q...html?lb=1
这个挺好的,哈哈,我们国家要到什么时候才能达到哦。

网友:
你这工件垂直度要求多少?工件并不算大,并且不是奇形零件……没有角度头……先确定好各面余量,然后先做一个面,同时用立铣刀做出其他面的调校基准,然后依照第一个面和调校基准做出其他面就成了……装夹方面,你一次只能铣一个面,做靠山就可以了,不需要压板……还有,内部孔都用车床车出来了,干嘛不顺道车出几个能车的端面?

网友H:
外发加工,啥也不用想了

网友H:
空心的有那么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空心的有那么重吗?

毛坯是实心的六面体,那是最终成型有孔。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外发加工,啥也不用想了

能试试的就不花钱了(๑•ั็ω•็ั๑)

网友:
用龙门刨床加工行吗

网友:
前提是卧铣,

网友:
是不是石油设备上用的的啊

网友:
这么大的工件再加设备不好,就不要一次到位,,先划线切屑出大致轮廓,再多加工几遍。工件太大,可以考虑先焊几个支撑点,找到精准的几个平面

网友:
粗加工,找基准,再加工找基准,如此反复

网友:
调整好余量,装夹,用平面洗大面的后用立铣刀洗出一段侧面。掉面后同样铣(两次洗出的侧面要在一个平面上,所以之前要根据毛胚的不平程度,先估算余量再下刀。)用两个平行条垫在铣出的侧面作为装夹的底面。装夹洗大面,以此类推。六次装夹洗六个面。
(如果是普通铸铁的话可以直接用立铣刀接刀洗好侧面!)

网友:
铣床干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加工第一个平面的时候,把各个面的余量算好,平面加工好后,用立铣刀把四边铣出来,然后做对面的时候,再把 ...

这是我最初的想法,这个也是可行的,只不过当时因为已经动手做到尺寸了一对面,这个方法就不了了之了,谢谢!

网友I:
400公斤不重啊!德国五轴可以干。一小时1800块。你受得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400公斤不重啊!德国五轴可以干。一小时1800块。你受得了吗?

哈哈,肯定受不了啊,干一件才给多少钱呐?量力而行

网友I:
你自己搞不定还是发外面铣,我看着不大.我见过更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自己搞不定还是发外面铣,我看着不大.我见过更大的。

已经完成了,最原始方法,垫块补高,打表找正,压板固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完成了,最原始方法,垫块补高,打表找正,压板固定

good

网友J:
引用 楼主:
有什么办法用来夹正而不是用压板压住吗?

强磁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J:
强磁如何?

不适合小面积大高度的工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