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用什么材料做不变形?

楼主(2015-09-07):
保证侧面孔不偏,外形不变型,之前用的A7075。谢谢。

网友A:
变形与否,取决于工况和加工条件,这些你说了吗

网友:
知道使用环境才知道吧

楼主:
主要就是讨论加工和材料的问题,执勤用A7075,不知换S45C做变形会怎样?

楼主:
圆弧外径180,厚18

网友:
公差要求呢

网友:
干什么用的结构,用铝合金材料硬度要求不高吧

网友:
侧面没有支撑,钻完孔肯定会有形变,如果外形公差要求高的话可以留余量,钻完孔后再加工一刀。

网友:
你的条件太少,没法回答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形与否,取决于工况和加工条件,这些你说了吗

没错!

看了图纸,夹具设计很牛。

网友:
明显,钢材比铝材会好的多,可以试做样板比较。

网友:
是铸件最好了。

网友:
图上“圆弧和上表面所有孔及槽一次加工,不容许二次装夹”这个就得五轴设备,而且夹具是个难点

网友:
端面孔和槽以及径向孔这间并未标位置度和角度公差,却偏不允许二次装夹,是钱多烧的吗?

网友:
这活不用四轴和五轴,就用卧加

立加/数控车做表面-卧加粗刀开孔开槽-回火-卧加精刀

关键是工装的自身回转定位精度要高,安装定位面和装夹面要一次做下来

楼主是不是少给了装配条件?总感觉至少给一个装配的配合面吧,也好方便做加工基准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