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双螺母紧固放松

楼主(2015-09-07):
最近看螺栓防松,有种方式是双螺母防松。薄一点的螺母在下,80%的预紧力,厚螺母在上,100%的预紧力。谁能告诉我为什么这样子可以防松。另外,为什么是80%?

网友A:
这样子不能有效防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子不能有效防松。

为什么呢?

网友B:
预紧力的一个叠加,不知道对你有好处没有?也不知道正确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预紧力的一个叠加,不知道对你有好处没有?也不知道正确不?

个人感觉不对,因为,肯定不能叠加,上面的100%会把下面80%抵消掉。

网友:
是有一定效果的,举个例子说明一下,两个螺母在拧在一个杆子上,朝一个方向拧紧;由于振动或其它原因导致螺母松掉,首先松的是肯定是薄螺母,因为它在杆子上的行程短,磨擦力小;关键是薄螺母松肯定是朝厚螺母这个方向,由于厚螺母不动,这样会把厚螺母并紧,来克服振动造成的影响;

楼主:
请教了下师傅,我觉得师傅的解释是最具有说服力的。
原理大概如下:
首先明白螺丝帽和螺丝之间的咬合是有间隙的。在螺帽压下工件时,是螺母牙的上表面和螺杆牙的下表面接触,来承受预紧力。他们之间是个受压的状态,从而产生摩擦力,达到自锁。单个螺母不能防松是因为在有振动时,比如螺帽压紧的工作面会在较大的冲击下,让螺帽处在一个没有预紧力的状态,微观上看,螺母是在螺杆上下晃荡。这样子长时间,螺母便会自己转动,从而松动。两个螺母防松原理是,第一个螺母就是薄螺母用80%的预紧力,第二个厚螺母采用100%的预紧力。这样子,便会在两个螺母中间产生一个20%的拉力,上面的厚螺母螺纹上表面和螺杆螺纹下表接触,下面的薄螺母螺纹下表面和螺杆螺纹上表面接触。不管工作面怎么振动,他们之间都不会发生相对转动,从而起到防松的作用。有点像用两个螺母往平面里扭双头螺柱一样。不知道解释的清楚不?

网友C:
一般机器震动不大的可以用,重要机器场合防松不可以用。有防松螺纹胶、有防松螺母、  有防松止动垫、  最重要机器场合还是笨办法用铁丝2个一组互相扎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机器震动不大的可以用,重要机器场合防松不可以用。有防松螺纹胶、有防松螺母、  有防松止动垫、  最重 ...

多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