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olidWorks二维工程图的一些技巧

楼主(2015-09-07):
由于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微机的普及以及三维参数化CAD软件的问世,目前大部分企业基本上都使用三维参数化CAD软件来减轻设计人员手工设计和绘图的工作量,加快新产品的开发,增加产品的复杂程度,缩短产品的上市时间。    标准化,对合理发展产品种类、促进专业化生产、简化设计、缩短试制周期、降低成本、保证质量、提高效益起着重要作用。
    SolidWorks软件操作方便快捷,系统逻辑性较强,全中文界面,具有良好的与其他软件(如AutoCAD等)的接口,是目前的三维软件中支持GB最好的一种,大部分二维工程图均能满足GB的要求,但为了提高效率,形成企业自己的特色,需要对SolidWorks进行专业化。
设置各选项,建立符合GB的模板
    (1)首先在安装SolidWorks时一定要选择“GB”这种中国国标,新建文件,进入工程图界面后单击菜单“工具”-“选项”-“文件属性”,弹出“文件属性一出详图”对话框,对“尺寸标注标准”选择“GB”;对“基准特征”中的“显示类型”选择“圆形(GB)”:设置标注尺寸时的“间隙”数值(相当于AutoCAD中的起点偏移量)和“超出尺寸线”数值等。

    (2)单击出详图下的“注解字体”,可以设置各项具体内容的设置,例如,注释的字体,字体样式,高度,也可以设置尺寸的高度,大小等。
    (3)设置绘图单位和精度、设置图层、设置工程图中尺寸箭头的大小,也可以指定建立剖切符号的箭头的大小。
    (4)按照GB,设置折断线延伸量为0。
    (5)设置系统选项“显示/选择”中的“零件/装配体上切边显示”为“移除”,“四视图视口的投影类型”为“第一角度”。
    (6)建立符合GB的工程图模板。对于制造型企业而言,一般都有数百数千甚至更多的零件,使用基于GB的工程图模板能最快捷地生成标准工程图的方式。建立符合GB的工程图模板、生成所需的虚线样式和中心线样式、设置图名和比例等与模型相关联、生成符合国标的材料明细表等详细内容

(7)对于孔中心线和和对称中心线,可以适当设置,通过自动生成来降低工作量

二当剖切平面沿纵向通过机件中的肋板、轮辐及薄板等的对称平面时,按照国标规定,这些结构都不画剖面符号,而用粗实线将它与其邻接的部分分开。在solidworks中如何实现还要看零件的成型工艺。
(1)铸件的肋板最好使用筋特征生成,这样在使用剖面视图工具时可以直接排除筋特征。

(2)焊件的肋板,如果是使用多实体方式建模的,则在形成剖面视图时会一并剖了,但可以选中不需要剖的区域剖面线,在应用到下拉列表框中选中实体,并将属性选择成无,这样属于肋板的实体就消失掉剖面线,形成了肋板没剖的结果。

(3)如果焊件的肋板是用装配体方式建模的,则通过修改剖面视图属性中的剖面范围来排除掉肋板零件,从而形成肋板没剖的效果。同样的装配体工程图中剖视图不剖标准件和轴,也是通过此方式来实现的。

 三 在工程图中显示等轴测剖切视图

四用工程图表达剖中剖
    剖中剖需要利用到两个断开的剖视图,第1次剖视图为全剖视或半剖视;第2次剖视的轮廓草图为封闭的样条曲线。通过控制剖切深度来达到所要求的视图效果,即由样条曲线生成的“断开的视图”的剖切深度刚好通过圆孔等的中心线,然后选择应用之即可。
五 通过异型孔向导生成的孔如何标注
如果剖面视图正好以径向剖开通过异型孔向导生成的孔时,如何自动标注尺寸

六 装配体工程图中假想零件画法
(1)为了表达本工件与其它零件的装配关系,会把本零件的轮廓线画成双点划线,在solidworks你可以使用零部件线型功能

(2)对于运动零件,在需要表达其运动极限时,可在一个极限位置画出该零件,在另一个极限位置用双点划线表示,在solidworks,使用交替位置视图来实现这个效果。

总结:
目前为止的GB是在二维的基础上制订的,几乎没有考虑三维。但三维设计和无图纸化是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为了适应科学技术的发展,将来的GB修订应该考虑三维软件已经在大部分企业开始使用的现状。用三维自动投影出各种二维工程图十分方便,包括与投影面倾斜的椭圆、复杂相贯线等,且能加上颜色方便人们读图。是否还必须用最少的视图来表达机件?是否还必要用局部向视图?在三维软件中旋转剖切的局部视图等实现进来较麻烦,而多增加几个视图却十分容易的。
    SolidWorks虽然解决了螺纹工程图的问题,且齿轮、弹簧、轴承等标准件和常用件的自动剖切和轮廓生成也十分简便,用GB中的简化画法规定反而麻烦,将来的GB修订是否还有必要保留简化画法?

网友:
写的很好

网友:
谢谢分享,我是一个初学CAD的,拜读楼主的作品后受益匪浅,感谢了。

网友:
sw 高手,在3dsource

网友:
天花老弟帮我大忙了

网友A:
有谁能告诉我怎么收藏帖子吗?????

网友(点评):
我一般把帖子打印成pdf文件收藏

网友(点评):
在顶楼的下面有一个收藏按钮,仔细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谁能告诉我怎么收藏帖子吗?????

在这里

网友:
这个都是靠自己摸索,鲜有人整理

网友:
感谢楼主。遗憾的是没有讲图层的设置、保存与调用。我正在为这个发愁呢。请楼主能写一个吗?

网友(点评):
solidworks的图层两个使用1是为了在工程图中画草图而存在的,而多数情况下不需要画草图;2是转换格式,映射图层用的。这个找现成的模板和映射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
大侠:
      SW工程图尺寸自动标注,和尺寸间的距离自动调整等,都和草图相关。那做草图的时候要注意哪些,工程图自动标注尺寸和调整,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呢?

      能否给个视频案例?谢谢!

网友:
很细节,小技巧

网友(2015-11-11):
大侠,是在哪里看到这些技巧的?好厉害

网友:
按照最新的国标,基准特征已经变成方形了!

网友:
按照最新的国标,基准特征改成方形的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写得很详细

网友:
请问楼主是哪个版本的,有的地方按图片也找不到,初学者,我的是13版的

网友B:
现在还是SW和CAD结合在一起用的,三维建模用SW可以避免大型装配体中零部件之间的干涉,修改也方便,但是有些零件要拿给供应商慢走丝加工需要用到CAD图,还有些是客户要求必须有CAD格式的图档,大家用SW转过CAD的应该都知道,转换过之后的图层和线性是有问题的,不知大家是怎么解决的,目前我是用到一个小工具,然后自己用做了一个CAD模板,每次转换后在模板里修改很方便

网友(点评):
图层和线型都没问题,有问题是你没使用图层映射文件。要用到CAD图,非常简单,直接在模型实体环境下另存为,选DWG/DXF格式,就可以以1:1比例转换文件,拿去加工即可。

网友(点评):
而且各CAM插件及CAM软件本身都带有线切割编程功能,并且能直接识别solidworks实体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还是SW和CAD结合在一起用的,三维建模用SW可以避免大型装配体中零部件之间的干涉,修改也方便,但是有些 ...

如果客户要求必须提供AutoCAD的图档呢,这个没办法的,不还是要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