珩磨为啥刀具,夹具都是浮动的?

楼主(2015-09-07):
如题:珩磨为啥刀具,夹具都是浮动的?
求指导。。。

网友:
条状油石。

网友A:
你想划伤工件吗?你想搞断珩磨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想划伤工件吗?你想搞断珩磨条吗?

同意

网友:
二楼正解,你是珩磨发动机缸体?还是液压缸?

网友(点评):
液压缸滚镗

网友:
珩磨是精加工,通常内孔加工比较多,有立式和卧式两种,一般都是工件固定,刀具浮动。

网友:
磨具是浮动的。夹具不都要是浮动的。

网友:
还有一点,浮动不会改变同心度。。

网友:
珩磨加工余量小主要修正形状公差或表面粗糙度。刚性工装不好调整。
现在有用金刚石刀具或红宝石刀具加工代替珩磨。加工余量比珩磨大,刀具成本高,但加工效率高。

网友:
珩磨是为了提高表面精度,而不是改变形状。跟无心磨有点像。

网友:
珩磨只是为了提高表面粗度的,余量很小,珩磨对于尺寸递减量不大。

网友B:
珩磨要配合珩磨油,夹具一般带定位点,夹得不能太紧,太紧容易把金刚珩磨条憋死在待加工孔里,而且珩磨一般有粗珩,半精珩和精珩的工艺安排。

网友C:
珩磨一般都是这样的,没有校正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珩磨一般都是这样的,没有校正功能

为啥没有校正功能啊?

网友:
如11楼说的,它是浮动的,所有没有校正功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珩磨要配合珩磨油,夹具一般带定位点,夹得不能太紧,太紧容易把金刚珩磨条憋死在待加工孔里,而且珩磨一般 ...

请问粗珩,半精珩,精珩留量跟粗糙度分别是多少?

网友(2020-02-09):
德国纳格尔珩磨机的磨头就是浮动机构(径向),其实就是一个十字联轴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