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Cr13材料加工

楼主(2015-09-07):
2Cr13材料加工都用什么刀具加工和用什么钻头打1.8mm孔

网友:
一般硬质合金刀具就可以

网友A:
   一般的硬质合金就可以了。至于1.8mm孔,要看孔的深度。深度浅的话,我们公司就是用普通钻头在钻床上大的,深度大的话,建议用电火花。

网友B:
一般硬质合金刀就行,钻头我们一般用不锈钢钻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硬质合金刀就行,钻头我们一般用不锈钢钻头

一般硬质合金刀不耐用啊,转速多少,进给多少,还有钻头的转速多少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硬质合金就可以了。至于1.8mm孔,要看孔的深度。深度浅的话,我们公司就是用普通钻头在钻床上大的 ...

一般硬质合金刀不耐用啊,转速多少,进给多少,还有钻头的转速多少合适

网友:
不锈钢材质韧,不容易断屑和排屑,切屑性能差,需要适当降低转速,加大进给。至于这么小的孔,还真不知道需要使用多少转速,1000转左右不知道是否合适,进给50-60可以试一下。

网友C:
2cr13必须退火后达到一定硬度后才能加工,别管你打多大的,你不退火10mm都难打。退火还要找好点的厂家,退火后再检测硬度,必然搞死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2cr13必须退火后达到一定硬度后才能加工,别管你打多大的,你不退火10mm都难打。退火还要找好点的厂家,退火 ...

找了几个厂家退火到12HRC,没什么效果,难道是厂家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找了几个厂家退火到12HRC,没什么效果,难道是厂家不行?

你要确定你买的原材料是不是2cr13?如果是板材、等离子切割面在不退火前,你去铣、任何刀子都吃不消。你要退火后2cr13好很多,但是加工起来也是硬的。一般车,铣形状是完全没问题,但是你打孔,转速一定要低,买好钻头,如果你钻头打不动了就马上停止,一但发热,好了,硬的鬼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确定你买的原材料是不是2cr13?如果是板材、等离子切割面在不退火前,你去铣、任何刀子都吃不消。你要 ...

这种材料做的都想哭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材料做的都想哭啊

价格便宜

网友:
属于马氏体不锈钢,硬度强度不高,韧性很好,在加工过程中容易出现加工硬性,如11楼所说。所以刀片要具有高强度、高耐磨性、导热性好,选用YT系列,YW系列,YW系列比较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