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送带加装挡块

楼主(2015-09-08):
       社区的各位师傅们,现小弟想在841*90,1.0T传送带上加装挡块,转轴直径14MM,
在淘宝上订购一个热熔挡块的带子,由于直径过小,导致装挡板后的带子转不过来,挡块要求高20mm、
各位师傅们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
???用图来说明比文字说明好懂。

楼主:
补个图,这是热熔上去的挡块,由于热熔位置厚,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me66/桌面/QQ图片20150908131112.jpg在转弯处卡住,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me66/桌面/QQ图片20150908131117.jpg

楼主:
怎么上传图片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上传图片啊?

按照提示,一步一步操作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提示,一步一步操作即可。

需要图片地址,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图片地址,

上传到本地。

网友B:
输送带焊接挡板的涂层都需要很宽的,现在你要解决这个问题,在不换皮带的前提下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加大滚筒直径,另外一种方法就是换皮带,换上聚氨酯平带焊接,聚氨酯粘帖涂层可以控制在1-2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送带焊接挡板的涂层都需要很宽的,现在你要解决这个问题,在不换皮带的前提下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加大滚筒直 ...

       感谢您的解答,此传送带有3个条件限制,带子厚度1.2mm以下,转轴直径14mm,挡块高25mm
是给别人返修机器,由于是客户有订单在我们这,得讨好他们,也不知是哪个鬼给他们设计的,出现卡饭情况,让我们解决

网友B(2015-10-30):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解答,此传送带有3个条件限制,带子厚度1.2mm以下,转轴直径14mm,挡块高25mm
 ...

这段时间没来,不好意思,这个工况用F1的平带就能解决,厚度是1mm,你可以咨询相关同步带厂家,国内型号为F1或P1。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段时间没来,不好意思,这个工况用F1的平带就能解决,厚度是1mm,你可以咨询相关同步带厂家,国内型号为 ...

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

有问题再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问题再联系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