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爪卡盘 硬爪 软爪 区别

楼主(2015-09-08):
求助 给位前辈  :
        三爪卡盘 硬爪 软爪 区别是什么,各用什么材料呢

网友:
软爪是可以自行微调心的,保证工件夹持与加工主轴的同轴度。

网友:
我们这里的‘软爪’是在原三爪的内夹齿上焊一条黄铜棒,在修圆成所需的内夹齿。主要是保护被夹持工件的外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