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密封圈脱落后自己安装回去,影响使用吗

楼主(2015-09-08):
SKF轴承 6005-2RS, 装完后发现橡胶密封圈有翘起现象,现场人员就自己把密封圈弄出来,后再装了回去,请问这样会不会影响轴承的密封性能?

网友:
  这么小的东西 有灰尘也不会很大  吧。肉眼看看有没有缝隙  一般没事吧

网友:
问题应该不大吧?橡胶密封圈的目的就是防尘,只要密封圈没有明显的变形应该是不影响使用的。

楼主:
轴承密封圈是橡胶的,表面凹凸不平,有鼓起的现象。

网友:
估计是在安装轴承的时候野蛮操作了,直接用锤子敲变形的!要求不高的场合一般不影响使用

网友:
是免润滑的吗?可能会影响寿命

网友:
只要不再掉出来,应不会影响密封性。

网友A:
会影响密封性能的。
一般工况可能体现不出差别,恶劣工况差别就比较大。

网友B(2016-01-07):
引用 网友A:
会影响密封性能的。
一般工况可能体现不出差别,恶劣工况差别就比较大。

请教下,轴承自带双面密封圈了,是否还需套+端盖来密封润滑?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轴承自带双面密封圈了,是否还需套+端盖来密封润滑?谢谢

1. 从密封润滑脂的角度,轴承自带的接触式密封已足够满足要求,无需外部密封。
2. 有些设计里选了密封轴承,还有外部密封;这时的外部密封不是防漏脂的,而是对外防尘、防水、防杂质的。

网友(点评):
谢大侠指点,我的帖子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40225,正是碰到此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