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大神加工过合成石?

楼主(2015-09-08):
请问哪位大神加工合成石知道用什么刀具好吗?我是北京精雕,做波峰焊焊接工装,材料合成石(人造石),遇到的问题是刀具磨损超快,很难保证尺寸

网友:
还是问问卖刀具好

楼主:
卖刀具的没什么人能搞懂的,我曾经买过所谓的金属陶瓷刀,还不如普通的钨钢刀好用

网友:
没有做过合成石,可以去大理石加工厂看看撒。

网友:
刀具的失效要和切削参数结合起来看,不然毫无意义。

网友:
我来回答你吧,按3mm后的板、加工轮廓、台阶来说。
第一;不能喷水、吹气。因为废料粉末严重伤导轨
第二,深度一刀到位
第三,按4mm  4刃钨钢刀来算,s2000 f200  用旧到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