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我定的工序是否可以?

楼主(2015-09-08):
我定的工序是,
1.下料,83*133*53
2.以130*80面为基准,铣外形
3.铣宽80槽

请问是否可以?另外铣宽80的槽根部的时候刀杆是否可能被挡住?

网友:
一般下料留量我留5mm;好像长度方向少个尺寸;保标注的尺寸,长度上应以底面为基准,左侧见光,铣尺寸25,再保总长130,最后铣另一个标注尺寸

网友:
什么材料?数量多少?

网友:
这个是什么材料,如果是塑料的,就根本不是个事

网友:
直接线切割切割到位啊!

网友:
精度要求怎么样?最后铣槽会有变形的,误差0.1以上基本不会有问题。不过也还要看是什么材料。

网友:
1.下料,83*133*53
2.以130*80面为基准,铣外形
3.铣宽80槽

什么材质?有53或83厚板料吗,有水刀设备?是否可直接用50或80厚板料,或改尺寸至49或79
要多少件?量多可合并下料,铣出四面/铣内槽,锯床锯80长度
铸出,铣外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