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求助一下这个工件怎么加工及工艺

楼主(2015-09-08):
(图片)

网友:
先做外形在弯型最后热处理。

网友:
线切割

把刀用好 -1

网友:
这是干嘛用的?97度折弯就一定是R37.5?

网友A:
  看了你的图纸,首先不知道你是批量生产还是单件生产,其次不知道你是有毛坯加工还是从零开始。
  从你图纸中看到,工件圆棒有大小头,形状不均匀,准备毛坯这是第一个难点。批量的话压铸浇铸都挺简单看你要求。
   如果单件的话先上车床准备棒料,然后折弯,再铣平面,再上车床铣槽,整个过程比较粗糙,外形尺寸误差也许较大,认真点正负0.2吧,平面和槽的相对位置可以做到正负0.05,要求高必须要热处理以后精加工。
   批量的话那就简单了,毛坯成型,尺寸误差小,做好夹具,加工中心一次完成。
   当然本人见识有限,能想到的也就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你的图纸,首先不知道你是批量生产还是单件生产,其次不知道你是有毛坯加工还是从零开始。
  从你图 ...

再加一句,你的图纸真的没法确定这个产品的具体形状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你的图纸,首先不知道你是批量生产还是单件生产,其次不知道你是有毛坯加工还是从零开始。
  从你图 ...

你好,产品是批量的,你能给个电话吗。我的电话是15381107711姓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