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滑轨在更换滑块的时候是不是需要更换滑轨?请教

楼主(2015-09-08):
    有个直线滑轨的滑块损坏了,现在纠结买滑块的时候忘记买滑轨了;直线滑轨这类在更换滑块的时候是不是一定需要更换滑轨,还是说看配合?

网友:
  看你当初买的是可互换的还是不可互换的导轨滑块了

网友(点评):
这还有互换和不互换的?直线滑轨都是分开的吧?

网友:
买的同一家的同型号的滑块,不用换滑轨,当然要看你的高低精度要求了,装配没有问题,高低差也很小,一般都是磨出来的,误差很小,上次我换了一个,开始以为要重新对中,结果不用对中直接好用的。

网友:
互换性的滑块、滑轨可以互换使用,较便利,但是组合精度无法达到非互换型的高精度

网友:
看你买哪个牌子的,力士乐一般是分开供货;
上银的要分可到互换还是不可互换,通常只换滑块就好啦!

网友(点评):
上银的EGH25CA。

网友(点评):
你说的型号不知全不全,如果型号上不带有滑块数量,可能是互换型的,最好还是问一下供应商。

网友(点评):
型号全的,刚问了下供应商,是互换的。

网友(点评):
那就对了,型号上不带滑块数量,说明滑块是单独配的,也就意味着是互换型的。

网友:
要搞清楚旧的是不是可以互换的

网友:
直接换,可能会过松或过紧

网友:
精度要求很高的最好成对换(除非是新买的,滑块属单件机械性损坏),一般情况使用,都可单独更换,但保险起见,用原厂件。

网友(2018-11-23):
导轨的精度要求不高的话  可以不用整体换   可以只换其中之一     13671638945微信同号  不懂我给你讲解下

网友:
精度特别高的就不具有互换性了,精度普通的都可以互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