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展开计算请教

楼主(2015-09-08):
比如Q235/t8.0,折成90度。两边都是a,展开长度为多少呢

网友:
  这个和折弯半径有关系的。折弯半径不同,展开长度就会有差异。

网友:
二楼说得很正确,必须有两个条件才能成立.(厚度,析弯半径决定钣金的中性因子,有了中性因子才能算展开长度)

网友A:
可以看看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看这个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与折弯内R有关

我这里的情况是  每折一次,折弯扣除都记为2个板厚,那岂不是没有考虑半径

网友:
与折弯半径和折弯系数K(SW中设的中性因子有关,一般不要求的取0.5,各厂家根据不同取不同值,很多都是试验论证总结出来的)

网友C:
减2个板厚,R就得加大。

网友D:
度娘得知。。。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减2个板厚,R就得加大。

能详细的说一说吗

网友(点评):
若折弯内皮半径8,减1.5-1.6板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度娘得知。。。哎。。。

是不是觉得我没有思考。。。其实我思考了一上午,
比如说第二种情况,我看到的都是没有加K啊,这是怎么回事
直接都是L=(A-T)+(B-T),在公司也问了,没人说出个所以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减2个板厚,R就得加大。

你那个作法肯定错了。r为8时的系数很小,能有0.5t吗。。。。

网友(点评):
若减2个板厚,折弯内皮R=12-13。

网友:
这个折弯系数,跟很多因素有关,不同的设备系数也有所偏差

网友:
一般的折弯机上面都写着呢,床身滑块正面有一块儿铭牌,多厚的板,开口多大,压力多少吨,都可以算出来

网友(2015-10-10):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看这个

能我发下吗639119153@qq.com谢谢

网友(点评):
万能的百度,有很多。

网友:
实际加工中,折弯系数和材质,料厚和所选折弯模具有关。要想确认展开所减的系数,最好去现场折弯测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