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一产品需要用到一个电动的伸缩杆,哪能采购到?

楼主(2015-09-08):
借用群内的一张图,最近公司一产品需要用到一个电动的伸缩杆,类似这个3D打印机的伸缩杆,不知道哪能采购的到(小功率,可自锁)

网友A:
SMC电缸,行程,负重可选,任意位置可选,要配一个手动编程器,操作起来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C电缸,行程,负重可选,任意位置可选,要配一个手动编程器,操作起来很简单。

画了个伸缩示意,第一节和第二节伸缩长度不同。
原来想着是用丝杆伸缩杆,但找不到三节且小推力慢速的。
SMC电缸感觉太昂贵了,大概的每个伸缩杆价格控制在¥200左右
能不能再给给意见,谢谢了。

网友B:
朋友之前发过类似帖子,当初没找到可以一试的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朋友之前发过类似帖子,当初没找到可以一试的方法吗

3D打印机的动图 是在论坛找的,我们做的不是这个产品,只是伸缩机关类似。

网友:
引用 楼主:
3D打印机的动图 是在论坛找的,我们做的不是这个产品,只是伸缩机关类似。

哦,该图印象深刻。你要的所谓伸缩机关就是:多级嵌套,总高度低?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画了个伸缩示意,第一节和第二节伸缩长度不同。
原来想着是用丝杆伸缩杆,但找不到三节且小推力慢速的。 ...

如果是水平桌面,伸缩后的最小高度不用做很低(桌面高度肯定不会低),那么你直接可以单电机驱动4丝杆,每个丝杆驱动第三级;第二级随动,仅仅做装饰。这样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水平桌面,伸缩后的最小高度不用做很低(桌面高度肯定不会低),那么你直接可以单电机驱动4丝杆,每 ...

你的意思是 用4节的丝杆,第一节(最顶端)和第三节作为连接吗?但是这样4节的电动丝杆,采购不到,,,3节的都很少 而且市面上的大多都是6000N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 用4节的丝杆,第一节(最顶端)和第三节作为连接吗?但是这样4节的电动丝杆,采购不到,,,3 ...

4节的丝杆?我说的是,你的桌面应该是4条腿,每条腿一个丝杆,同步升降。

楼主:
引用 网友B:
4节的丝杆?我说的是,你的桌面应该是4条腿,每条腿一个丝杆,同步升降。

误会了,,那个3D 打印机只是个示意  我只需要用到一根杆子, 3楼的示意图才是我想要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误会了,,那个3D 打印机只是个示意  我只需要用到一根杆子, 3楼的示意图才是我想要的。。。

那简单了,只需要一根丝杆,直驱最小的第三级的圆柱套即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简单了,只需要一根丝杆,直驱最小的第三级的圆柱套即可。

对啊,单杆应该就是以前那种天线,一级套一级,最上面那个小的是主动杆
四个脚的那种我觉得是另外一种机构,看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啊,单杆应该就是以前那种天线,一级套一级,最上面那个小的是主动杆
四个脚的那种我觉得是另外一种机 ...

没错!握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啊,单杆应该就是以前那种天线,一级套一级,最上面那个小的是主动杆
四个脚的那种我觉得是另外一种机 ...

天线那个用的塑料齿条,可盘绕,所以高度可以做很低。
如果用刚性齿条或者丝杆,缩回后高度还是太高,无法做到H(总高度)/N(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线那个用的塑料齿条,可盘绕,所以高度可以做很低。
如果用刚性齿条或者丝杆,缩回后高度还是太高,无 ...

两位大哥 能不能给点 产品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啊,单杆应该就是以前那种天线,一级套一级,最上面那个小的是主动杆
四个脚的那种我觉得是另外一种机 ...

两位大哥 能不能给点 产品链接。。。。

网友C:
如果液压系统方便,可以用用液压多级缸试试

网友D:
淘宝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2013.1.w5003-8126643819.1.AIvcO4&id=15401558562&scene=taobao_shop
看看这个和你要求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淘宝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2013.1.w5003-8126643819.1.AIvcO4&id=15401558562&scene=tao ...

这个看到挺多,但是找不到小功率的,最小的找到1000N的 ,其实我觉得200N就足够了。。。而且还和速度挂钩。。。

网友:
我也在寻找这种伸缩杆,我需要的比较简单,水平拉伸即可,拉伸定量长度20mm,可以拉伸30-50KG拉力,通电拉伸,断电退回原处,有这样的拉伸杆吗?自身体积越小越好,这个有销售吗?联系电话13601835145 王

网友:
两位大哥 能不能给点 产品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液压系统方便,可以用用液压多级缸试试

液压多级缸实现这种嵌套伸缩,非常便利。
结构如下: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39&extra=&page=1
如果电动实现多级嵌套,如何做呢?有没有朋友指点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啊,单杆应该就是以前那种天线,一级套一级,最上面那个小的是主动杆
四个脚的那种我觉得是另外一种机 ...

LZ要求的是三级在收缩的时候,缩到一级的高度,用电实现,那就不好弄了。

网友E:
200 就不要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200 就不要想了

DIY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