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颗粒砂轮花”与“彗星痕”紧急求助

楼主(2015-09-08):
如提所示,在我厂 砂轮颗粒脱落将工件划伤称为“颗粒砂轮花”或“彗星痕”划伤正如彗星一样有条小尾巴直至一深点大概 1-2 MM,由于本人操作3MK136磨床主要从事关节内套磨削加工,同样的操作方法同样的磨削 修整 速度以前从未出现次现象,现不知从何找其原因,技术人员说与砂轮无关,无奈,本人执拗不过,请问大家造成此现象原因是什么?与冷却液有关?{我厂使用集体供应大循环冷却水}还是其他原因?

网友A:
我这边也有这样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边也有这样情况

请问你们是如何解决的?解决的话希望互相探讨下,今天试着调整砂轮修正速度有所改善,同时发现金刚笔锋利时已出现此现象,当金刚笔出现“小平面”时是最好的状态,你也试试看是否会有改善。

网友:
砂轮是否修的太厉害了,砂轮太粗了,适当修细一点。另外砂轮的种类是否改变了,磨削硬的材料最好用软一点的砂轮。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们是如何解决的?解决的话希望互相探讨下,今天试着调整砂轮修正速度有所改善,同时发现金刚笔锋利 ...

我这边的情况是,精磨主轴后纵向的条纹比较厉害,然后去抛光后效果不是很明显。我怀疑是修砂轮的时候出现的这情况

网友(2015-10-20):
同样操作方法同样的磨削 修整 速度以前从未出现此现象,可能是砂轮硬度不均匀,将砂轮硬度不均匀这一层修整掉,划伤是比较有代表的磨削问题,之前用国产砂轮,时不时会来一下,特别是精磨时,只能变换修整速度,运气好蒙对了,后来换成进口砂轮,划伤极少出现。

网友(2019-04-02):
你好,我是河北辛集橡胶砂轮厂的,可以生产你要的50*3的砂轮电话158309739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