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这种对中机构怎么做?

楼主(2015-09-08):
这种对中机构怎么做啊,想了半天没头绪,哪位大侠做过类似的,将图中的红色托盘对中在产品的正下方,且线体运行时不能碍事,产品从上面下来的时候都是横着的,到了交叉的位置机械手翻90°,产品横着时比线体要宽

网友A:
对中要求很精确吗?两边挡墙同步夹紧(注意力度和限位),托盘就自然对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中要求很精确吗?两边挡墙同步夹紧(注意力度和限位),托盘就自然对中了。

要精确,这种托盘就是成品的托盘,里面有槽的 要放入槽内,而且要四面对中,这个机械手只有两个自由度,旋转和上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精确,这种托盘就是成品的托盘,里面有槽的 要放入槽内,而且要四面对中,这个机械手只有两个自由度,旋 ...

托盘的细节尚不清晰,最好有单图。

网友:
你的问题问的不清楚,托盘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托盘的细节尚不清晰,最好有单图。

和图片这种一样,具体的尺寸图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