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和轴,谁知道这叫什么名字?

楼主(2015-09-08):
电机转,轴可以上下升降,没见过这样的。

网友A:
搜搜升降机

网友(点评):
螺旋升降电机

网友(点评):
这东西叫直线往复电机,又叫排线电机,可以做排线器(不用做换向机构)

网友:
和普通螺杆升降机稍微有点不一样,用的是圆柱齿条。那么精度估计不高。

网友B:
LZ,这个部件用在什么上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搜搜升降机

螺杆升降机一般是蜗轮蜗杆+丝杆;它这个是齿轮齿条,内部也应该有蜗轮蜗杆自锁。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这个部件用在什么上面?

用在拉伸机上面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在拉伸机上面的

圆柱齿条磨损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搜升降机

还是没搜到,不过谢谢

网友(点评):
直线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圆柱齿条磨损严重。

应该会存在这种情况。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会存在这种情况。

为什么不用丝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用丝杆?

网上看到的,以为是标准件,就上来问问。看来是非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看到的,以为是标准件,就上来问问。看来是非标件

恩,用回螺杆升降机比较好。

网友:
在一小型焊接变位机上见过和楼主相似的结构,供参考

网友C:
我们的设备上也在用这种机构,用在负重不大和精度不高的地方。肯定没丝杆好用,但是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的设备上也在用这种机构,用在负重不大和精度不高的地方。肯定没丝杆好用,但是便宜。

圆柱齿条是自己割的,还是采购?

网友:
這個有可能不是標準件啊,自己搭的,我們這邊就搭過的,精度、負載不高的地方可以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的设备上也在用这种机构,用在负重不大和精度不高的地方。肯定没丝杆好用,但是便宜。

哦!?能说什么设备不?还有是标准件吗?

网友D:
搜一下直线式减速机,以前用东炜庭的减速电机,看样本上有。

网友(点评):
没用过这种直线减速机,只用过蜗轮升降机。感觉这东西不能自锁,且出力不大。

网友(点评):
我也没有用过这一类的。

网友(点评):
可能还需要蜗轮蜗杆来自锁,看个头,里面似乎放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搜一下直线式减速机,以前用东炜庭的减速电机,看样本上有。

完全正解!赶紧看看学习学习!谢谢大师!

网友(2015-11-03):
圆柱齿条强度高些

网友:
应该是螺杆升降机。

网友:
上东方马达官网就找得到了

网友:
电动推杆

网友E:
这种东西是标准件,在线缆厂多得去了,用在排线器上,圆杆是不能旋转的,只能往复前进后退,杆头是用于固定排线导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东西是标准件,在线缆厂多得去了,用在排线器上,圆杆是不能旋转的,只能往复前进后退,杆头是用于固定 ...

叫排线马达或排线减速机

网友:
东方马达 有类似的
LH直线减速机
你可以去看一下

网友:
这个是自己随意画的吧

网友:
有成品卖的

网友(2016-02-02):
各有个的优点啊

网友:
直线减速机吧,见过

网友:
搜搜东炜庭电机,用过,精度不高。

网友:
这个可以用丝杆步进电机好些

网友:
丝杠提升机

网友:
过来长长见识